[其他] 380V电机能改220v吗

楼主(2022-05-12):
请教个问题,有个380v切割机,想改成220v用,网上搜索一下,需要加个电容,算了下,用25uf,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个问题就是功率会下降多少?谢谢。

网友A:
肯定不好用。380需要线电压380,220v单相供电即使加电容后也只有220的线电压,功率只有三分之一。

网友B:
用220V的变频器,再改三角形接法

网友:
把其中一个绕组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0V的变频器,再改三角形接法

没变频器,已经够沉了,不能再加东西了。

网友:
功率会降低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好用。380需要线电压380,220v单相供电即使加电容后也只有220的线电压,功率只有三分之一。 ...

这也下降太多了

网友:
变频器加上去解决一切问题, 变频器没多大

网友:
把电机卖了,换个三千瓦的单相电机

网友C:
有220v单项的变频器吗?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条件不具备,只能加个电容,这个可以不?。不知道切割机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20v单项的变频器吗?我也想买一个

当然有的啊,虽然我还没见到过,网上视频看到过,220单相的伺服器也有,这个我见过了

网友:
可以用启动电容改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220v单项的变频器吗?我也想买一个

单相 220V 的变频器,记得松下的 功率上限是2.2kW;
这个是 很多品牌都有的;

网友E:
380电机可以改220,但此举功率折扣太大,扭矩小,使用意义不大,不如直接更换成220V的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0电机可以改220,但此举功率折扣太大,扭矩小,使用意义不大,不如直接更换成220V的电动机。

功率降点没事,只要切割机能切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相 220V 的变频器,记得松下的 功率上限是2.2kW;
这个是 很多品牌都有的; ...

那我去找找看。

网友:
这样改不值,除非这个 电机非常好一定要改装

网友:
改了后力矩减小。效率变低。

网友:
确实有一种单相220输入,38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我在项目上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