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掉地下摔断线了,请问去哪买或者有没有其他代替措施

楼主(2022-05-12):
如题白帜灯泡

网友:
白炽灯掉地下居然有只断线不碎玻璃的?现在只有小功率的白炽灯,大功率的早被禁售了。

网友A:
可用卥素灯代用。

网友:
通电用手指弹弹,古时候经常这么干

网友:
为什么不换成LED的?螺口是14还是2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卥素灯代用。

手头也没了

网友B:
用巧劲把灯丝搭上,照样亮

网友:
看好灯丝哪断了
然后开电
转动灯泡,使钨丝搭在一起接上.
搭上了灯就亮了
早先农村常用来应急

搭上的灯泡比平时亮,用不久,得准备灯泡坏了就换

网友:
如果是【W】字形的灯丝,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指头弹的巧劲,使灯丝搭上,就可以修复;如果是【Ω】型的灯丝,就别想着修复了。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替代的方法就太多了,可以参照楼上朋友的意见。

网友:
卤素灯不行么?
通电状态下,钨丝灯是很脆弱的。

网友:
初中物理电学实验用的6.3V小灯泡,用什么代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巧劲把灯丝搭上,照样亮

以前就是这么搞的,不过也用不了多留久

网友:
拼多多看看,有些东西买买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巧劲把灯丝搭上,照样亮

巧劲失败,缠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