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AC开HY20nm的海力士报错

楼主(2022-05-12):
U盘开的比较少,懂的大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毛子网上的3267工具都试过了,一样的报错

上安国测试架正常开,跑圈正常

网友A:
工具有问题,这个颗粒在3267上开不出来ddr,读取40m顶天,917和3268我开不出来

网友B:
3267ac和3271差不多,必须用黑片工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有问题,这个颗粒在3267上开不出来ddr,读取40m顶天,917和3268我开不出来 ...

这个片那么垃圾,我上46XT也不正常,两天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有问题,这个颗粒在3267上开不出来ddr,读取40m顶天,917和3268我开不出来 ...

能请教下您是如何开出来的不,能不能双贴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ac和3271差不多,必须用黑片工具开

用黑片工具试过,也是报SM3259那个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黑片工具试过,也是报SM3259那个错误

这个错就是找不到坏块表啊,如果黑片工具支持不应该啊,或者有人说,用3271的测试架低格一下,然后擦出好块,再焊到板子上能开,我倒是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就是找不到坏块表啊,如果黑片工具支持不应该啊,或者有人说,用3271的测试架低格一下,然后擦出好 ...

谢谢您,但是我没有3271的板子

网友C:
这是个速度极垃圾的MLC颗粒,我从Intel 2500 pro  固态拆出,如同上面有个朋友说的读才40M左右,电压跳3.3V,需要选8K的固件下面的跳线设置可以参考下

网友D:
无法强制DDR的,把那个勾勾去掉试试,但是对海力士还是挺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速度极垃圾的MLC颗粒,我从Intel 2500 pro  固态拆出,如同上面有个朋友说的读才40M左右,电压跳3.3V ...

谢谢你指导!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强制DDR的,把那个勾勾去掉试试,但是对海力士还是挺失望的

谢谢!早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下您是如何开出来的不,能不能双贴这个颗粒

能双,你这个是工具的问题,下个整合包就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速度极垃圾的MLC颗粒,我从Intel 2500 pro  固态拆出,如同上面有个朋友说的读才40M左右,电压跳3.3V ...

老哥讲究啊,这个表有没有兴趣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双,你这个是工具的问题,下个整合包就能开了

整合包也试过不行,主控是3267ac,不是ae,是不是只有ae能开这颗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就是找不到坏块表啊,如果黑片工具支持不应该啊,或者有人说,用3271的测试架低格一下,然后擦出好 ...

是3267ac必须用一个专用工具开正片,网上的都开不了,我以前就吃过亏,后来还是花个红包钱才找到固件,也不知道放在硬盘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3267ac必须用一个专用工具开正片,网上的都开不了,我以前就吃过亏,后来还是花个红包钱才找到固件,也 ...

换了3267AE的板子也是报一样的错误,搞不懂了

网友C:
上次跳线有误,今天有空拆开确认了跳线重新量产一遍。需要上SB4跳线,先清空---F5刷新----量产;   不成功选SETTING----密码2个空格---选择uda5r的ini文件后再量产试试我的设置肯定有效,报错请确认跳线/电压或者颗粒是否虚焊。
量产软件网盘地址----密码:77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跳线有误,今天有空拆开确认了跳线重新量产一遍。需要上SB4跳线,先清空---F5刷新----量产;   不成功选 ...

感谢热心的坛友,马上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跳线有误,今天有空拆开确认了跳线重新量产一遍。需要上SB4跳线,先清空---F5刷新----量产;   不成功选 ...

感谢您的软件,终于量产成功,就是量产工具版本不对的原因,这个速度的确拉跨,下图是USB2.0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