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Panasonic松下RQ-SX60F随身听拆机

楼主(2022-05-12):
Panasonic松下RQ-SX60F拆机,从鱼上购买的,纯属爱好!前后花了几百元,前后换了皮带,两个压带能,325HZ测试磁带,毛毡,清洗了换向拨动开关,更换了液晶显示的偏光片,比较冤枉的是偏光片萎缩了,以为没用,拔掉了,液晶显示也看不到了,只有在坏的液晶屏上剪了和屏一样大小的一块片偏光片装,播放315hz的磁带,频率在315±5HZ的范围内,就是播放按键换向频繁切换2次后会停止,必须取磁带重装,估计是软件设定如此,终于可以播放了

楼主:
视频无法上传,还有些图片掉了

网友A:
这功夫,修机器,是楼主真爱?

网友B:
这电路板看着就高级,比昨天一个Sony的收音机帖子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看着就高级,比昨天一个Sony的收音机帖子天壤之别

是的,多层板,我换皮带两次,换压带轮,换偏光片,换毛毡,拆拆装装,焊接,解焊了八九次,PCB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松下芯片带杜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芯片带杜比

就还是声音比较好听,所以边学边抢救一下

网友:
看着真不错,很强

网友:
电路板设制真好看着高级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D:
皮带的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的购买地址?

咸鱼一个深圳卖家卖的,园截面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夫,修机器,是楼主真爱?

读书的时候,有钱人的玩意,惭愧家穷买不起,工作后高端机器要千元左右,那时候几百元工作,买不起;最近有些闲时间,买来做收音机听的,后来逛闲鱼看到配件,动了修修看的念头

楼主:
闲鱼搜索就有,好像是深圳卖家

网友:
电路板设制真好看

网友:
我的颤音,上网查了一下,通病,不好解决,收音效果还是刚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无法上传,还有些图片掉了

我有个一样的 双向播放变单向 换过皮带 没修复 线控显示也有点问题 后来吃灰了就 还是大学时在大商场买的样机 过了一阵子瘾的 里面做工还真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一样的 双向播放变单向 换过皮带 没修复 线控显示也有点问题 后来吃灰了就 还是大学时在大商场买的 ...

可能是换向开关的问题,我的换向自停换向可以,第二次换向就不行,要轻微拨下开关才可以换向

网友(2024-12-30):
引用 楼主:
就还是声音比较好听,所以边学边抢救一下

喜欢好声音建议找一台索尼wm-fx877,收音灵敏度/选择性、声音比RQ-SX60F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