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姚工850+热风枪 开机温度过高

楼主(2022-05-12):
最近吹坏了几个元件,才发现姚工850+数显热风枪故障现象:
风力在中间4挡左右(共8挡),温度设定在300度,开机后温度会上升,一直到达设定的300度,此时发现发热丝还在一直烧红加温,而不是正常的到达设定后间歇加温。明显感觉出风口超过300度,但显示还是300度设定温度,过两分钟后,温度显示为445度,并逐渐回落到300度,这时才是间歇加温工作正常。

请教下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能控温,但控温延时达2分钟,温度显示也跟上了,能到445度并显示,这很不正常,检查感温延迟电路看看,是不是有原件老化导致感温延迟。

网友A:
89 元,数显的那个买了一个,还行,焊了好几块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9 元,数显的那个买了一个,还行,焊了好几块板子

给个链接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看看 谢谢

Tao宝搜 卡达 热风枪  即可;
反正 质量都差不多的 —— 热风枪在我看来,全凭手感和经验……

网友:
很多都这样 我的也是 去掉风嘴 明显可见开机就全功率加热 哪怕设置200度 也是烧红加热丝  所以你不要开机就用 等一下再吹

热电偶和加热丝之间是空气传热的  肯定是有延迟的   要是自己设计可以开机按半功率/小功率 逐步加热

楼主(2022-07-06):
慢慢检修,控制气泵那个电位器坏了,加热头也坏了。
850/990/852热风枪/拆焊台调节温度调风量B500K单联  5元,买了2个,18元姚工加热丝 25元
以上均含邮费。
电路板比较龊坨,飞线,很薄,热风枪吹一会就卷皮了,最好还是用烙铁取件。
感觉这热风枪内部最不值钱的就是电路板了,搞不懂为何不完全数控+贴片,
面积至少降低一半,而且故障率也低,不知道这种廉价电位器很容易坏吗,而且不易买到,
4元就可以买到数位编码器了。

/*  最后的原理图不是姚工这台机器,但检修时完全可以借鉴那几个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