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个SM3281BB的开卡工具,高格的那种!

楼主(2022-05-12):
如题,硬盘上的高格工具都试遍了,没有这个颗粒的固件。低格的不太想用,耗时不说,速度也慢。
还望哪位大神施以援手,谢谢!

3281BB 海力士的颗粒

楼主:
啊~~~不好意思,“小飞机”大神中的帖子就有,惭愧、惭愧~~~~

楼主:
呃,这就尴尬了啊~~~

网友A:
你当这是格式化啊?以我个人意见来看,量产工具的低格模式就是慢扫模式,可以给坏块扫描彻底,高格模式只读取出厂标记坏块,如果是新颗粒肯定是没毛病的,某些拆机或者自封的垃圾颗粒,坏块很多,需要用黑片工具低格模式慢扫,把新增坏块过滤掉才能稳定用,你这是觉得U盘存文件不坏,不舒服? 比如说刚存进去一张照片,然后点安全退出,然后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就变成花花绿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这是格式化啊?以我个人意见来看,量产工具的低格模式就是慢扫模式,可以给坏块扫描彻底,高格模式只读 ...

谢谢回复,已经放弃啦。。。

网友(2022-06-30):
用黑片开了。。。坏块太多,直接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就尴尬了啊~~~

坏块太多开不出设定容量而已,看看报错的数值,设置里面把容量调得低于可用值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放弃啦。。。

设置里取消分 bin固定容量 ,选上 启动bin1不定容,如果再报坏块过多,那就可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