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虚惊一场:以为用上没两个月的鼠标坏了

楼主(2022-05-12):
平常用惯了有线鼠标,一直对于无线鼠标抱怀疑态度。
去年领了一个无线鼠标,一直没用。一直到两个月之前才开始使用。
然后,两个月之后的今天,忽然发现鼠标不动了!
一开始怀疑是系统死机,电脑重启了之后,才发现不是。马上就肯定是鼠标有问题了!
于是大吃一惊:无线鼠标这么差!
然后拿出我心爱的手电,互换了关键能源部件。才发现鼠标也是好的。
我就说呢:雷柏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品牌吧。

网友A:
我 买的几个无线鼠标都是这个问题,用着用着就不动了,卡顿,反应慢,抠一下电池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再是老方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买的几个无线鼠标都是这个问题,用着用着就不动了,卡顿,反应慢,抠一下电池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再是 ...

目前初步怀疑是耗电问题!
原配电池的有效期是到明年6月份为止。我这才一共用了不到两个月。

网友B:
质量差的超级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差的超级耗电

那你说,我这个雷柏算不算质量差?怎么个差法?
或者你是这方面的行家,那想请教一下:你平常用多少钱价位的?

网友:
这牌子的键鼠套装挺实用的,1粒5号电池键盘能撑1年半以上,鼠标3个月左右

网友:
有的无线鼠标很费电池

网友C:
第一反应就应该检查电池。。。。。

网友:
雷柏7100plus  设计的是两颗电池并联,估计就是耗电大的原因,郁闷的是,用来才两个月滚轮跳,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反应就应该检查电池。。。。。

才用上没两个月!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试下待机电流  就可以估算你买电池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试下待机电流  就可以估算你买电池质量

还别说,用万用表测待机电流,虽然技术上不是问题,但操作起来还挺麻烦的

网友:
差的鼠标就是耗电,之前买个联想的两节五号电池用三个来月,买了个罗技一节电池用一年

网友:
我单位用的无线的,我一般出差会备用一个有线的
电池你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没电了,普通的碱性电池还可以,电量低的时候各种的不顺畅,能提前预知
充电的那种直接就停了。我们这给配的是罗技的,一节碱性电池差不多能用半年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说,我这个雷柏算不算质量差?怎么个差法?
或者你是这方面的行家,那想请教一下:你平常用多少钱价位 ...

我有个微软的,一个月就要换电池,罗技的可以用一年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才用上没两个月!

换个双鹿或者南孚试试先,另外不是有开关吗?不用就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微软的,一个月就要换电池,罗技的可以用一年多

罗技是省,一节用一年没问题,M185单位用,都是不发光的鼠标,肯定省电,我试过通电时用手机拍照能拍到肉眼不可见的蓝光

网友:
是的,有的无线鼠标很费电,有的就很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双鹿或者南孚试试先,另外不是有开关吗?不用就关了

打算以后用充电电池。
你说的开关倒是有,可是天天开关也太麻烦了吧。我估计没有人会这么不嫌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是省,一节用一年没问题,M185单位用,都是不发光的鼠标,肯定省电,我试过通电时用手机拍照能拍到肉 ...

等最后确认是电池没电之后,我就换了一个有电的充电电池。换上电池前后,我都用照相机看了一下发光窗口,根本没发现到任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