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孔雀牌千分表开盖后

楼主(2022-05-12):
一个孔雀的千分表,开了后盖,给大家看看内部大概的样子,由于是好的,我怕全拆装不好,就拆到这吧。
大家可以大概了解下内部啥样子。

网友:
老物件保存很好

网友A:
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B:
这品牌费废了 老物件可以,新的很差劲

楼主:
自用的,所以没啥损坏。

网友C:
现在车间用的基本都是电子的。里面是光栅和牛市芯片,没有精密齿轮成本也降了,国产的一两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要求限定或者调教自己工具的精度的话,还是用得上的,最好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品牌费废了 老物件可以,新的很差劲

千分的,反正不准我也不知道

网友:
差动放大器把细微的振动放大,带动指针大弧度偏转,方便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车间用的基本都是电子的。里面是光栅和牛市芯片,没有精密齿轮成本也降了,国产的一两百。 ...

是啊,电子的应该更准了。科技在进步。但是个人还是喜欢机械的,卡尺都是带机械表头的,或者啥表头都不带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长见识了

网友D:
值得收藏的老物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收藏的老物件啊!

目前正在使用中,还有个杠杆的,也是孔雀的,比这个表头小很多,很迷你。

网友:
再拆下去估计就废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都用得少,保存不错

网友E:
看不懂里面的原理。

网友:
上学时候做试验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还在用:
1、桩基静载试验时测桩的下沉量。
2、小区路面验收时测弯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里面的原理。

把小距离放大N倍。

网友:
干了多年的镗床,用的多,就是没有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