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四五百块的保险柜保险吗?虎霸指纹保险箱拆除密码锁芯

楼主(2022-05-12):
一台保险柜,忘了里面小柜的密码。直接用手就可以把面板掰下来,拆出锁蕊,查看密码

网友:
防君子神器

网友:
里面的小密码很容易被破。

网友:
简单粗暴啊,怎么也应该上个旋钮密码锁啊,这三位还不如个自行车或密码旅行箱的锁啊。。。。三位应该能对开。。

网友:
这是藏铁块的,不是藏金条

网友:
这个是电视剧道具。

网友:
作为一个外行人都是用角磨机

网友:
是不是水泥柜哟

网友:
挺好的,可以防止老婆、老公私自窥探

网友(2022-07-27):
咸鱼一个锁头换上去,稳妥

网友:
说保就保说不保就不保。

网友:
都被拆了 还保险吗

网友:
里面小柜的密码穷举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