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鼠标维修损坏 微动换完都出现了按键或者编码器失灵的现象

楼主(2022-05-12):
最近给2个鼠标换微动,结果换完都出现了按键或者编码器失灵的现象,比如只换了左键,但是出现滚轮都失灵了,但是移动和右键都好用的情况。

测量失灵的按键,正常应该是上拉到3.3v,但是实际是0.5v这样子,有时候偶尔正常测下是3.3v。

想来想去可能是烙铁的静电损坏了芯片吗?

但是给鼠标换微动这么常规的操作,我找遍全网也就下面一个例子,大家怎么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628&extra=page%3D16%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72

我的焊台是yihua 8786D,感觉是936通用的那种吧。以前焊别的芯片啥的也都没有掉过链子,不知道为何鼠标上就出问题,鼠标的芯片特别脆弱吗?

网友A:
会不会按键安反了,三个脚的开关检查下不难的,如果不是可是真是静电或烙铁漏电导致的。

网友B:
我就用30或40W的普通工具焊的,微动三个针而已,又不碰到其他,从来没楼主的情况。

网友:
这鼠标真娇稀

网友C:
我都是拆开打磨弹片

网友:
反正我充电宝被感应电报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按键安反了,三个脚的开关检查下不难的,如果不是可是真是静电或烙铁漏电导致的。 ...

不可能,有的时候正常,正常的时候测量电压也正常,但是过一会儿就不行了,测电压已经被拉低了
都是新的欧姆龙,而且换的是左键,结果变成了滚轮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30或40W的普通工具焊的,微动三个针而已,又不碰到其他,从来没楼主的情况。 ...

其实老早我也是用的30w 220v焊的,也没问题
这个yihua我换过五六个了,之前坏过一个,当时没在意。这次连换2个都挂了,其他的几个倒是成功了。

网友:
你的鼠标太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拆开打磨弹片

我也是打磨触点。

网友:
滚轮失灵我一般往滚轮开关上滴酒精,边滴边转动滚轮。

网友(2022-07-10):
下次断电维修?

网友:
估计还是手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拆开打磨弹片

拆都懒得拆,40喷剂,从按键缝隙一喷,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都懒得拆,40喷剂,从按键缝隙一喷,ok!

下次试试

楼主:
断电操作是基本,感觉是不是跟焊台有关,但是我的焊台接地良好,也许是温度太高烫坏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