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洗衣机XQB60-M808按键功能失效维修

楼主(2022-05-12):
这台机到手按开机键无响应,隔二天再拿来通电用力按又能开机,启动键也有响应,其它程序设置水位等均无响应,怀疑是程序问题,拆下按键板测试时发现有蟑螂拉屎比较脏,用万用表测量各按键无通断,电源开机键也有上百欧的阻值,逐把所有按键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挺耐用的,就个接触不良的毛病

网友:
这种微动按钮很容易出这毛病,很多使用这种微动按钮的机子出现启动不良、转换功能不灵活的故障,换微动按钮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没用WD40先抢救抢救?

网友:
按键寿命到了。

网友:
这机器电路板居然没有防水胶,见过的很多都有厚厚的胶

网友:
按按键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按键阻值变大是通病

网友:
这没有防水胶,假三洋吧

网友:
按键触片氧化了

网友:
真三洋也没有防水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