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29液晶驱动板进老化模式无法退出的恢复方法

楼主(2022-05-12):
此方法只适用于V29,V58没测试过,其他板子肯定不能用。

前几天搞屏幕的时候手欠点了工厂模式里的老化测试,然后就一直退不出,重新写程序都退不出,今天花了点时间搞好了。

办法简单粗暴,直接从好板里把25存储里的程序复制过去就行了,拆芯片或者用夹子随意,我是直接拆的芯片

试过擦除存储芯片没用,直接拆芯片写程序也没用,只能好板里备份

附上好板里备份出来的程序,直接编程器写入就行了。需要网盘链接的可以站内信我

网友A:
能写程序,会用编程器搞维修都是高手了,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写程序,会用编程器搞维修都是高手了,羡慕!

这个不需要写程序,现成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写程序,现成有的

谢谢!谢谢!

网友B:
V29液晶驱动板全部驱动程序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9液晶驱动板全部驱动程序有么?

有是有,不发了,坛友有需要的可以直接站内信我屏号,有的话我单发。手里不只有V29的,V58的也有,以前的2261的2250的之类的也有,不过那种要上编程器才行了

网友C:
其他板子肯定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板子肯定不能用。

总要加一句提醒,否则难说小白会不会作死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