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罗马仕20000毫安充电宝(ROMOSS LT20)

楼主(2022-05-12):
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摔了一下,只能充电,不能放电

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开卡扣。电芯和壳之间有胶,用热风枪加热外壳,顺利脱胶

聚合物电芯,原来我一直以为是18650,这个充电宝不轻

电路板,2019年底生产的,到我手里的时候过去一年了

问题在这,检测电路线受震动脱焊了。这线也有点太细了吧

正面焊点上有胶不好焊,焊背面。焊盘不好沾锡,这电路板不是铜箔?

插上手机试一下,能用了

移动电源芯片,钰泰半导体生产的ETA6884,查了下资料

XB8608AJ芯片,只查到AF的资料,应该是电源保护芯片吧

鸿捷伟的电源管理芯片

外壳,一块是2020年初,一块是2020年中,主要是PC塑料,显示窗是ABS塑料

装回电路板,把漆包线整理好

卡扣开过肯定没以前那么牢,在电芯背面打免钉胶

安上外壳,完工

网友:
总感觉罗马仕的东西很水。

网友:
电池皮都撸皱了。

网友:
罗马仕东西还可以吧,我用了两个都不错,四五年了现在还健在

网友:
聚合物电芯虽然轻便,但我总觉得不如18650的耐用。

网友:
打胶太多了,下次就不好拆开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2万充电宝,18650电池的,放在单位,2019年被洪水淹了....

网友:
应该用双面胶

网友:
打这么多胶看来出问题不修了直接丢了

网友:
正品罗马仕充电宝相对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我的罗马仕充电宝用了好几年还可以,比我小米3高配版都耐用

网友:
罗马仕就是比山寨强,容量能达成,不虚标,要说多好说不上

网友:
竟然用免钉胶,我认为用704之类的比较合适,固化之后是软的,这种硬胶没有任何缓冲,在跌落之后容易对电芯造成伤害

网友:
罗马仕的充电宝中规中矩,做工说得过去

网友:
10年的充电宝没快充,不适应

网友:
罗马士竟然还带温度检测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带快充吧!现在充电宝不带快充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带快充吧!现在充电宝不带快充都是耍流氓

这种大容量的,起码 输入一定要有快充。
        还有一种说法是,负责 输入或输出的mos管烧了。

网友:
20000 没快充要1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