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拆解的交叉滚子结构给大家

楼主(2022-05-12):
之前拆开清理的交叉滚子小零件,把随手拍的照片分享给大家,都是交叉滚子结构,前3张是直线的,后3张是弧度的,应该能清晰体现结构原理吧。已经知道的请忽略。

直线的

弧度的

网友A:
这是什么,是导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是导轨吗

轨道的一种,柱形滚子交叉摆放穿插在v型的轨道里,所以叫交叉滚子轨道,或者有种交叉滚子轴承,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B:
精度高,承载大,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承载大,贵。

貌似没看到过什么机器上使用呢?

网友D:
干什么用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看到过什么机器上使用呢?

高级货,很多cnc上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什么用的 谢谢分享

精确定位用,小到光学生物工程定位用,大到cnc。
反正这东西能做到微米级的定位,真的是微米级。刚性还强。应用挺广的吧。

网友C:
这东西没看到丝杆组合的产品,貌似行程只能走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看到丝杆组合的产品,貌似行程只能走三分之一?

是啊,我图里这个是千分尺定位。也有丝杆的,有空我放个滚珠丝杆的配合。
图里这个直线的行程大概5cm,整个大小大概手掌伸长那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看到丝杆组合的产品,貌似行程只能走三分之一?

是的,单方向行程很小,大概2.5cm,双方向5cm。其实双滑块那种线轨也差不多吧,除非单滑块或者延长轨道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