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新人求助,K90KGY8S7M应该选什么板子

楼主(2022-05-12):
如题,原来的三星840evo 250g固态格式化一次以后就不认盘了,某宝问了几个维修的都修不了,据说能改u盘,请问各位大佬,应该选什么主板,具体有没有教程?

网友A:
ssd用2258h,u盘用32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用2258h,u盘用3268

谢谢,开卡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用2258h,u盘用3268

谢谢解答,3268有4ce和8ce的,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选?

网友B:
3X的没保修?
不能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X的没保修?
不能重新开卡?

15年买的盘了,早过保修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3268有4ce和8ce的,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选?

正常情况 闪存8CE必须选8CE,闪存4CE 4和8都可以

网友D:
U盘板子也是建议58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 闪存8CE必须选8CE,闪存4CE 4和8都可以

蟹蟹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板子也是建议58H

u盘58h的板子貌似要一百多,这个盘现在都只值个200出头,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