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电动扳手,修车用

楼主(2022-05-12):
自己有以一辆电动车和以来摩托车,有时候改装需要拆螺丝。 有个锂电转, 还想买个电动扳手,能拆轮毂螺丝的那种,求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
好像现在没车,不然40+的雷力迅还是挺香的,原装的单并电池不太行,需要换成2并以上的

找个便宜点买就是了,最好能有裸机,然后自己组电池,配套电池大多数不行

网友: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
大艺的2106就行。

网友:
大有的不错350扭力,裸机169可调,就是电池比机子贵

网友:
便宜的,拆不动轮毂螺丝。

网友:
大艺或东成都行

网友:
没必要,车子不是经常坏

网友:
玩具不适用,生产力工具使用率太低。所以还是手动工具算了。

网友:
几年才用1次,有地方存放的话,买最贵的,收藏、抚摸都可以。

网友:
大艺啊,我用它翻新过两台车了

网友:
大艺无刷扳手,修汽车的在用

网友:
那个德力西198那个就可以。我试着打哈啰单车后轮21mm带固封漆螺丝,秒开。做工性能都不错。我也有大有5733plus ,电池太专用了,德力西用大焊角磨机的电池也行,大艺好像也可以

网友:
威客士279 同平台20电池再弄一个灯 晚上你拆轮子都行

网友:
千万不要为了便宜去将就,一步到位,博世GDS18v-400,买着贵,用着便宜!

网友:
大艺除了用天鹏电池,就是公模,毫无性价比

网友:
大连锁修车的某某会,用的德力西的,我有个德力西电镐,用着也行,扳手以前买的5733

楼主:
这么多,眼花了,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

网友:
大有吧,中规中矩,比较平衡,推荐老版本的5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