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量产工具提示不支持的闪存,但是列表里面明明就有,这个怎么破?

楼主(2022-05-12):
手上有两片MT29F64G08AJABA,搞了片双贴的903主控板想贴来用下,芯片精灵检测到的是MT29F32G08AJABA,flash ID是2C6801A689,上量产工具提示不支持这个闪存,但是我在flash数据库里面明明就看到了这个ID对应的配置数据和引导数据,这个怎么回事,要怎么做才能量产呢?

网友:
MT29F64G08AJABA(4K page)
903不支持4k页面颗粒

网友:
这个是4KB的闪存,SM3260 IS902/e支持。IS903支持8KB 16KB 的闪存。flash数据库里有并不代表支持。

网友A:
查了一下,这是支持列表,这个颗粒够老的了

网友:
不支持就换板子呗,903很多年的板子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这是支持列表,这个颗粒够老的了

谢谢大神
另外请问这个是怎么查询的啊?网站还是软件啊?可否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