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MAXIO) 开卡大家都用什么转接卡

楼主(2022-05-12):
最近遇到一个联芸(MAXIO) 的固态需要维修,用JMF20329 C D  和1153E 均不能识别,在开卡软件里面识别不到固态,已经短接......rom,请问下大家都用什么转接卡?

网友A:
1153E转接过,应该可以识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E转接过,应该可以识别啊

识别不到啊...很奇怪

网友B(2023-07-30):
最近用VLI716芯片的绿联数据线接过MAXIO 0902和1102的sata盘,虽然没开卡,但是识别读取里面的信息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VLI716芯片的绿联数据线接过MAXIO 0902和1102的sata盘,虽然没开卡,但是识别读取里面的信息完全没问 ...

有空淘宝买条来试试看

楼主(2023-08-29):
我用这个也读不到,好奇怪

网友(2023-10-02):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也读不到,好奇怪

短接了吗

网友:
我用的ASM225开卡。

楼主:
我的系统有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4-03-08):
引用 楼主:
识别不到啊...很奇怪

固件问题

网友C:
maxio mptool老版本挑桥,只有20329才能识别,20年之后的版本跟慧荣差不多,是个桥都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io mptool老版本挑桥,只有20329才能识别,20年之后的版本跟慧荣差不多,是个桥都能开 ...

大佬说的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