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锂电钻运转无力求助

楼主(2022-05-12):
      年前弄的一个16.8V小钢炮无刷锂电钻换了电池后 一直表现良好,最近突然运转无力,转几秒就保护了,定子发烫。
      拆出来用可调电源接上,无转子开机电流1到1.5A跳变,定子线圈有吱吱的声响,放上转子转子会振动,之前 好的时候试过,转子直接放进去也会转的,只是很慢。用螺丝刀放到线圈里面,各组线圈间歇都有磁力。接线方式也调换过,故障依旧,开关换过,故障依旧。
      拆掉定子控制板按 开关 电流0.6左右。。
      目测 定子没什么损坏,三根线阻值都在54.5毫欧左右。
     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这有霍尔检测的么?是不是信号没到主板?

网友B:
设计通病,估计扫堂,中轴定位轴承加一圈电工胶布

网友:
感觉是MOS有坏的

网友:
换相失败,可能MO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霍尔检测的么?是不是信号没到主板?

南通货,无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通病,估计扫堂,中轴定位轴承加一圈电工胶布

搞了一阵,确实有点扫膛,垫胶带无用,擦出火花了都,定子巨烫

网友:
我有个世达的无刷电钻,为了修吸尘器主板把uvw接到电钻马达上,结果吸尘器主板是修好了,电钻主板烧了,因为我没把马达焊下来接,世达的主板买不到,用其他的替代,结果正转正常,反转大电流,到现在也没修好,这无刷的感觉很难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一阵,确实有点扫膛,垫胶带无用,擦出火花了都,定子巨烫

不能用塑钢土么?

网友:
转子弱磁了,更换电机,或换一个转子,有能力的可以充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一阵,确实有点扫膛,垫胶带无用,擦出火花了都,定子巨烫

你先看下线圈有没烧焦的胶凸出来,有就修下,还有你线圈那个要安装好,外壳有凹位固定的,给转子外面那个轴承外面均匀加一圈胶布,原理就是让转子向中间,防止扫堂,这方法我试过角磨机,电钻扫堂都好用,这种转子不做成一体固定,设计通病

网友:
看样子是MOS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一阵,确实有点扫膛,垫胶带无用,擦出火花了都,定子巨烫

如果定子失磁了  也会出现你这种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了一阵,确实有点扫膛,垫胶带无用,擦出火花了都,定子巨烫

塑料外壳变形,转子插线圈铁芯,调整看看,之前我有一个也是这样,通电转速低,发热快,旋转线圈安装位置不擦了,力也有了,也不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外壳变形,转子插线圈铁芯,调整看看,之前我有一个也是这样,通电转速低,发热快,旋转线圈安装位置 ...

应该是了,我直接买套壳子了,过几天到了试试

网友:
那么多 人喜欢无刷,像这种靠外壳固定轴承的无刷,我还真不感冒。。。。

网友D:
转子轴承扩不扩,换个间隙小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轴承扩不扩,换个间隙小轴承试试

是外壳问题了,买了新外壳没问题了

网友:
像是扫堂了

网友(2022-10-03):
以前单位有台德国的研磨机,外壳被砸了一下,各种修,最后发现是壳子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