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这三种管钳、水泵钳、鹰嘴钳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2-05-12):
请问这三种管钳、水泵钳、鹰嘴钳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第一种最不好用。

网友:
第一种自锁能力最强,其他两种手里没力的话会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最不好用。

怎么不好用了  使用范围都不一样  你夹持10CM左右的你看下面的行不行 我觉得这个就笨重一点其他都很好 关键是还可以防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最不好用。

市场上用得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了吧

网友:
三把都有用,等你遇到拧不动的东西,总有一把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用得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了吧

这种是最原始最早的产品,所以拥有量大。

网友:
第一个美式水管钳,第二个瑞典式水管钳,第三个水泵钳。水泵钳可以理解为轻型水管钳。第二种瑞典式夹持力不弱于美式却轻便了很多

网友:
第一个是以前镀锌管时候拧管子(圆的)卡住了方向对了用力也不会松的,所以叫管钳子。现在很少拧管子了。(活扳子拧管子费劲)
第三个得用力加俩把手才可以大力情况比较吃亏
第二个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
拧镀锌水管,第一种最好用。

网友:
就y用了第一中

网友:
家用就是二 三现在基本是热熔管了。  如果搞室外主管路就一了。省力。

网友:
拧大管还是第一种好用,不行就套加力杆

网友:
第二种挺好用

网友:
用过一和三,二没有用过,三 拧角阀的时候比活动扳手好用。

网友:
我三种都有,那种顺手用那种

网友:
第一个皮实,弄不坏

网友:
第一种最好用!

网友:
第一种用的最多也是店里卖的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