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高效智能充电机维修及注意事项(已修复)

楼主(2022-05-12):
炸管充不了电,准备购两个K30H603和压敏电阻1.5D-25试下,上图片了。

收到快递装上充电正常,至此结束,感谢帮助,补几张图片。

网友A:
BOOM的这么厉害  IGBT PWM  基本初级部分的尤其IGBT附近的电阻和二极管 都要好好检查检查了
电阻坏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外表损伤  二极管坏是不会的  多打表检查检查

网友B:
拆都拆开了,不拿气枪吹吹灰?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电动叉车充电器

网友:
注意事项:修好后不要再次使用。。。

网友:
带变压器的总比电子式的好吧。

网友C:
炸成这样了,故障不清,别光买IGBT和NTC了,先查故障吧。估计高压测能坏一串。然后分析分析炸管原因,查查低压侧有没有毛病,特别是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性能是不是良好。再去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M的这么厉害  IGBT PWM  基本初级部分的尤其IGBT附近的电阻和二极管 都要好好检查检查了
电阻坏了还有 ...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都拆开了,不拿气枪吹吹灰?

水洗干净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成这样了,故障不清,别光买IGBT和NTC了,先查故障吧。估计高压测能坏一串。然后分析分析炸管原因,查查 ...

整流桥和两大电容好的,再慢慢查

网友:
这么多灰,受潮容易故障

楼主:
发现这个二极管坏掉了,怎么测都不通,二极管单向导通,说明它确定坏掉了。
慢慢折腾吧

网友D:
散热片比较厚实

网友E:
工作环境超级恶劣,估计坏的件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比较厚实

估计够换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环境超级恶劣,估计坏的件不少

只是从未清灰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桥和两大电容好的,再慢慢查

整流桥最好换了吧,遇到个大电流冲击后软击穿更麻烦。
还有控制电路,这一般都会受到连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最好换了吧,遇到个大电流冲击后软击穿更麻烦。
还有控制电路,这一般都会受到连累的。 ...

左边板上小二极管也坏了,上面有5A字样,找不到同样的,在其它板找个体积稍大的二极管代替,应没问题吧,我是瞎折腾哦。另外两大电阻外壳有明显击穿,0.15欧,我找0.22和0.24欧代换,网上只购了两只k30H603管4元包邮,明天到货试下。高压那块查了,保险没坏,两细小电阻、坏,整流桥我换了,原整流桥我按网上视频测量应是好的。基础太差,只是喜好鼓捣,摸索着搞,或发帖求问,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最好换了吧,遇到个大电流冲击后软击穿更麻烦。
还有控制电路,这一般都会受到连累的。 ...

控制电路是继电器那一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