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也发个简单的超级电容做的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2-05-12):
这个电源做好有几个月了,其实过程很简单,外壳用的自身外壳,就是简单的把六个电容串联就行了,因为外壳空间有限,就加外置充电,外置充电就简单多了,所以就发两张图片欣赏一下。

测试  其实应急启动电源主要就是应急,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派上用场,只是简单测试一下,电源充好电放置2个多月后,1.6自吸大众朗逸,拆下车上电池,单独用这个电容电源启动,大约可以启动4次,当电压掉到8v以下起动机电磁阀电压太低不能吸合,停止启动,在这个启动过程干净利落,一把着车,(今天测试的,温度25度左右)连接线加了防反充二极管,车启动后不会给电容充电,

网友:
要加均衡吧。

网友A:
拆下车上电池,车上的电池能够拆下?
车启动后不会给电容充电,发电机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车上电池,车上的电池能够拆下?
车启动后不会给电容充电,发电机空载? ...

以前的车可以拆电池断电,现在的车可能不行,
车启动后除了不给电容充电,其他用电器都供电,

这是测试,如果正常使用不需要拆车上电池

楼主:
最好加上,我没加,但是充电电压低一点14v,电流也小点,充满就不要再充了,不要充时间太长了了

网友:
自放电差异不大的话,可以不用均衡板,毕竟楼主不是一直接在车上充电的

网友:
法拉电容漏电。

网友B:
从哪里买的?居然有外壳

网友:
这个原本就是6串的吧,跟车电瓶并联效果不好么

网友:
楼主做的启动电源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买的?居然有外壳

整组18串带外壳,然后外壳改成6串

网友:
老早就想弄一个了,就是没空。

楼主:
二极管模块

网友:
小巧方便又有外壳

网友:
超级电容的好

网友:
超级电容的话应该不怕车给电容充电,发电机一般不超过15V,而电容耐压16V,充电正好把启动消耗的电补回去

网友:
我也买过一组,3000F六个串联的,买来就是连在一起的。上两年没有换电池时,每年冬天都要用几次,平时也备着,非常担心停车后发动不起来。去年换了新电池,虽然没有用上,也还是备着才能安心,毕竟冬天太冷了,零下二三十度,电池电量缩减,发动机机油也凝了。

网友:
  这是拿来放车上

网友:
特别小,一年0.几伏,比铅电池还小。

网友:
这个好,有外壳改起来省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