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第二台迷你助力车的修复和整备

楼主(2022-05-12):
小车子到手后,电池均衡,线束重整,更换刹车线,加装原厂脚踏,更换更舒适的坐垫,拆解保养后刹车器,调整前龙头折叠位置虚位,手柄控制线断线修复,最后整车清洗,好辛苦[呲牙]以后就多了一个可心的玩具了[呲牙]

网友A:
这车焊接的功夫要再长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焊接的功夫要再长长。

全铝合金的

网友B:
别放到电池废了都没骑几次
另外说坐垫现在有种方形的,貌似更舒服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放到电池废了都没骑几次
另外说坐垫现在有种方形的,貌似更舒服点吧 ...

今天下午都搞了二十多公里,去了两个菜市场买新鲜的青菜

网友C:
滚滚太小了,我们这路烂,一个坑就麻烦了!

网友:
这工具真多真好!

网友D:
这么小的轮子竟然是碟刹

网友E:
这车骑着太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车骑着太累吧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滚太小了,我们这路烂,一个坑就麻烦了!

长沙的马路好在还可以的

楼主:
换了大号坐垫,加了脚踏支架,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骑着太累吧

建议五公里停下来舒展一下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轮子竟然是碟刹

是碟刹,还带有电机制动,虽然只有一只后刹车,但是刹车效果蛮好的

网友F:
刹车带动能回收不?

网友G:
看到你的工具架了,还有车床

网友:
这个小车真的是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刹车带动能回收不?

是的,可以辅助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你的工具架了,还有车床

这是工具房放不下的二等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沙的马路好在还可以的

不错了  有地方放 有地方骑   你在长沙?报个坐标有空来打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