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大艺锂电钻电池充电器CDQ1201,电压13.17V感觉有点高了啊

楼主(2022-05-12):
总算是遇到一个合适的了,电池充电器没有用了我就拿回来耍了……结构有点奇葩,充电接口跟用电接口不是一个,充电就用了电池的负极跟一个普通锂电池的T接口的正极,电池上那个接口的电压4-5v左右是啥情况?…电压13.17感觉有点高了啊…最后问下这玩意儿充其他的电池不接那个电池的T接口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除了一个817光耦其他的两个芯片都特么是打磨的…

网友A:
一个电源芯片,一个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源芯片,一个358

那个打磨的是358?

网友A:
这种电路都是光耦加358恒流,高压端是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都是光耦加358恒流,高压端是电源芯片

358居然也打磨这也没谁了…不过这玩意儿好像卖的不便宜…过几天看看那个坏掉的电钻还能不能找到,如果找到的话就配齐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8居然也打磨这也没谁了…不过这玩意儿好像卖的不便宜…过几天看看那个坏掉的电钻还能不能找到,如果找 ...

就是普通的电源光耦358恒流电路,贵是品牌的力量,我自己的充电器都是买电源裸板加358改恒流,好用便宜,没必要电池座,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电源光耦358恒流电路,贵是品牌的力量,我自己的充电器都是买电源裸板加358改恒流,好用便宜, ...

有教程吗?想玩玩但是看那些大佬的帖子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2022-09-21):
应该是假大艺,

网友(2024-02-28):
PWM芯片型号也被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