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国内某品牌虑水壶里的滤芯

楼主(2022-05-12):
滤芯是消耗品,拆一个用过的。
哪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科普一下。

网友:
黑的可能是活性炭,白的不知道...

网友:
黑的活性炭,白的陶瓷颗粒吧

网友:
对号入座,不谢 而且我的印象中,只有最近几年才有各形色的称呼,以前都是反渗透膜产品。不知是不是那啥税否

网友:
很久没换立升的滤芯了

网友:
家里用这种确实没意义,不如搞个净水机

网友:
这种东西要经常换滤芯

网友:
新滤芯刚用的几天,滤除来的水中会有一层微小的活性炭沉淀。

网友:
这滤芯肯定不是直饮机水

网友:
白色应该是离子交换树脂吧。

网友:
活性炭和离子交换树脂

网友:
这能有效果吗?

楼主:
有点效果,水垢少些。

网友A:
活性炭  其他不知道   其实自来水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   都是商家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性炭  其他不知道   其实自来水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   都是商家弄的

LZ坐标哪里,好羡慕呀

网友:
这个滤芯还不便宜,有效果,我一只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LZ坐标哪里,好羡慕呀

福建的。。。。

网友:
我用的立升超滤膜的,一个用三年五年没问题。 也可以配套活性炭改善口感,不过我们不直饮,都是烧开了喝,所以活性炭有时候一年一换,有时候两年一换,没觉出口感有啥变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