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手机充电器改6V

楼主(2022-05-12):
如何手机充电器输出从5V改为6V,水平有限,还请直接说明改动哪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A:
R17,R18哪个接地就在哪个上并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R18哪个接地就在哪个上并一个电阻。

谢谢!回头我量量看。

网友B:
你这有431,找连接对输出正极电阻,改大,或者改连接对地电阻改小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下。听说是在那个稳压的二极管上串个电阻什么的。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431,找连接对输出正极电阻,改大,或者改连接对地电阻改小

谢谢!水平有限,还请指明具体是哪个电阻?如果改小需要并联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看过别人 改TL431加电位器可以到36V自由调节 当然电流不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别人 改TL431加电位器可以到36V自由调节 当然电流不会增加

这个不清楚,据我所知,这种的改到6V就差不多了,太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E:
三星有一款升压线,刚好升到6伏

网友F:
R18并一个3.3K左右的或者R17更换为3.9K左右,同时去掉ZD2.

网友:
改TL431的有很多电路和视频一找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有一款升压线,刚好升到6伏

我在废品站捡了十几根诺基亚充电线(CA-100C),也是升压到6V的,质量很好用处不大,串了两颗3W的LED灯珠做个夜灯。

直接用单颗18650也能升压到6V

网友:
改光u3那个像三极管的431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下。听说是在那个稳压的二极管上串个电阻什么的。没弄明白。

这个反馈电路里面没有稳压二极管是用那个像三极管的tl431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R18并一个3.3K左右的或者R17更换为3.9K左右,同时去掉ZD2.

不改431电阻,直接改ZD2耐压值不行吗?求解,本人小白

网友:
网上搜搜,应该有很多

网友:
2楼的改造方法简便有效

网友:
改431分压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