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已动手用微波炉制作一个小型点焊机

楼主(2022-05-12):
找了个老旧的微波炉来拆变压器

拆出来的变压器,800W,纯铜线的。

拆出来的变压器,800W,纯铜线的。

拆出来的变压器,800W,纯铜线的。

拆出来的变压器,800W,纯铜线的。

拆出来的变压器,800W,纯铜线的。

拆次级线圈,这个是真的难拆。

用电线拆出来的铜线做点焊机的次级。用了20多条一平方的线。

一开始绕了三圈。

一开始绕了三圈。

后面加了一圈,电压3.4V

买了三块控制板。
找了个盒子来装。
电源输入接口,和控制输入接口。
控制板已经固定好了
控制板供电变压器,一个10V的。
安装好点焊机变压器的样子。
通电测试
0至99之间可调节点焊时间。
点焊笔还没有做好,后期再补上。
谢谢各位指点观看。

网友A:
这箱子承重不行吧,别把底压掉了

网友:
可以愉快点电池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可以焊多厚的镍片,我做了一个,效果不行,准备虫绕次级

网友:
这个变压器新奇,还是立式的

网友:
机器不错,外壳差点

网友B:
这电线外皮是用的热缩管吗,套了几层呀。感觉热缩管有点硬,不好绕吧。主控板还是单片机的,多少钱呀

网友:
铜线的变压器好!

网友:
这个盒子不结实吧?

网友:
我是用的25平方铜线,点焊效果基本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箱子承重不行吧,别把底压掉了

我也有些担心。

网友:
大神们。有做好的。出我一个玩玩
??????

网友:
你这控制板啥价收的

网友:
铜线的变压器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
这变压器铁心看来不错。

网友:
现拆现做,有没有试过能点多厚的纯镍,家里插座的空开吃得消么

网友:
20平方的次级,有点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箱子承重不行吧,别把底压掉了

没有问题的,看着不结实,实际上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线外皮是用的热缩管吗,套了几层呀。感觉热缩管有点硬,不好绕吧。主控板还是单片机的,多少钱呀 ...

是的,有点硬。控制板买了三块,用了一块,还有两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