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华为SFU光猫HG8010

楼主(2022-05-12):
拆解移动淘汰的华为光猫HG8010

网友:
华为网络终端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
看电路走线,网口是千兆的!

网友:
华为网络设备做工放心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啥光猫内部还要带这一截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啥光猫内部还要带这一截光纤

起到转接适配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为啥光猫内部还要带这一截光纤

因为民用级的产品光模块他都是固定的,不像商用的会有概率需要更换光电口,所以光模块到光纤接入端子这段自然需要有个东西过渡一下了。
不过你的想法其实给做光模块的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完全可以把光模块换个样式,直接集成一个对接的座子上去,只是这样搞的话,设计PCB的需要多费点心思了,甚至于以后光猫PCB的布局会有类似公板这样的方案,也就是光模块不放这个位置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民用级的产品光模块他都是固定的,不像商用的会有概率需要更换光电口,所以光模块到光纤接入端子这段 ...

这款光猫里面没有一截光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