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4 寸 TFT 彩色电子价签拆解(阿里云AESL0240TC_IPS-DA14585)

楼主(2022-05-12):
上个帖子Vulcan 灯影科技电子价签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116-1-1.html 后面留了受害者信息, 今天就把它进行拆解了看下三围信息 70 * 47 * 20 左右, 最薄 6 左右, 标注了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出厂时间为 2020-11-10 后面有来源
上个电开个鸡看看, 电压 12V, 默认信息有版本号和出场时间, 待机电流为 24mA, 就一直停留在这个屏幕上, 解决下来就是拆解了
保护板是嵌套在外壳里面的, 并且周围打了胶, 用小刀在周围找一下薄弱的地方, 用撬棒深入, 成功无损分离
断开连接线
分离屏幕, 屏幕背面通过双面胶进行固定, 中间一条直接粘在白色反光塑料膜上, 只能暴力分离, 导致中间凸出来了, 找个圆棍卷一下胶
看下屏幕排线上的丝印 FPC-RH24099IABG-A1, 背面标注: BL-RH24099-A, 屏幕出场时间为: 2020-10-13
主板的正面与背面如下:
测量了一下屏幕十个触点的对应关系
拆解全部完成, 接下来再上电测试一下
屏幕的可视角度还是不错的, 就是颗粒感太明显了

来个屏幕的微距

拍了一下芯片和有丝印的元器件照片, 竟然无法上传, 稍后评论区补图
感谢看到这里, 祝生活愉快

楼主:
主控是 dialog 的 DA14585
晶振是 YL160 YvGL
三颗3401(三极管?MOS管?)
一颗BDIU 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 一颗 SL 二极管
一颗GZ3KO(三极管?MOS管?)
一颗 702r (三极管?MOS管?)
一颗3.3v稳压芯片 YUCGE
一颗存储 5Q2 07 TOG 1,,, 也许是存储吧
一颗不认识的 A011L, 感觉是个晶振吧

网友A:
请教楼主,贴片元件用什么设备拍摄的呀,这么清晰

网友:
感觉这个成本和功耗都比较高。一般都用双色墨水屏

网友:
IPS这么省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贴片元件用什么设备拍摄的呀,这么清晰

淘宝上买的电子放大镜

网友:
这种比墨水屏标签要耗电很多。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墨水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墨水屏呢。

墨水屏的大家都拆过了, 构造都一样, 换个口味

网友:
把屏幕驱动起来,改成别的什么东西玩

网友:
有资料改造起来就好玩了

网友:
不如墨水屏省电清晰

网友:
A011L, 是32768Hz晶振

网友:
能不能,自己显示屏的内容?

网友:
拆坏了没有?

网友:
彩色的断电没有显示

网友:
可以改成个时钟,温度计之类的吧

网友:
居然不是墨水屏的标签

网友:
屏幕通用的话,可以替换运动相机摔碎屏幕。

网友:
楼主用什么设备拍摄的呀,这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