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位老师傅,N20小电机,转动没劲了加什么油。

楼主(2022-05-12):
就这种小电机,转动无力,拆开没发现什么问题,油干了,要加什么油,才能让它恢复出新。

网友:
转动没劲了加什么油?
好像是 有点逻辑混乱。
感觉是 人没劲,应该吃什么饭一样。

楼主:
大电机转动慢。加黄油,就转得飞快,润滑了,这种小的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考虑一下铜轴磨损了扫膛了

网友:
这个看着象是含油轴承,加缝纫机油。

网友A:
碳刷磨损了?

网友:
加摩托车或汽车的机油

网友B:
共享单车失败后,这货大量处理,几毛钱一个,有必要修?实在没劲,可以换N30,安装孔一样,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磨损了?

有道理,加油估计也无济于事。。。。。

网友:
这种电机也不贵,加油管不了多久

网友:
缝纫机油,凡士林,都能转起来

网友:
这种电机要加油吗?不都是干的?

网友:
这种不都是一次性的嘛,还能梅开二度

网友:
少量缝纫机油

网友:
我认为7楼说的好

网友:
随便加什么都可以,反正也用不长。

网友:
这货就是共享单车上锁车用的那个电机?

网友:
四驱车玩少了,拆开,电刷看看磨损情况,
涂少量白色润滑脂,机箱风扇那种就行。
把铜套换成轴承?
加大电压。
重新绕制,记得绿捷豹,是粗线少圈,大电流型。

网友:
转动没劲了大喊加油给他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享单车失败后,这货大量处理,几毛钱一个,有必要修?实在没劲,可以换N30,安装孔一样,长一些。 ...

我这是精密设备上的,很贵的,不然哪会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