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罗技鼠标,开机亮红灯,像是没电一样,该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05-12):
单片机供电正常开机20ma小电流。

网友:
找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呀,条件不满足就修好条件先呢

网友:
当然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啦

网友:
多数是没有匹配接收器,有红灯,说明接电启动,没有接收器就会进入节能状态。

网友:
那就先查供电

网友:
自己用的鼠标不灵了,不是微动开关问题的话是八成鼠标线问题,反复折弯处先查看下。

网友:
先查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罗技的啥型号啊

网友:
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网友:
先检查电池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不行就换一个鼠标吧,维修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