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欧本家小区智能门禁无线磁吸-手机APP解锁楼道大门

楼主(2022-05-13):
小区之前搞了智能门禁系统,就是不用带钥匙,手机APP解锁楼道大门,也支持刷卡,有个二维码扫描。
下面那个是新装的呼号器,可以刷卡,电动锁,新旧两套系统貌似并联的。

有APP下载和说明书,还能授权访客临时进入楼道

配套的12V,ups电源

智能系统为了判断楼道铁门是否被打开,在铁门上安装了智能磁吸,数据可以传到图1的主机。

细条是两根磁铁,强磁,大门开启或关闭,都会给副机脉冲信号

副机磁吸用了一枚体积巨大的一次性3V锂电池,个头比一般的CR2016大多了

撬开外壳,里面有个电路板,一根天线,传输数据

背面一个TI的低功耗430单片机,一个无线模块,一个干簧管,监测磁铁信号

用的AS07-M1101S无线模块,我猜是蓝牙

单片机430G2332,干簧管是黑色密封的

电池CR2477.看起来不便宜哈哈,已经没电了

冒死拆了一下智能主机,有个相同的无线模块,另外还有HC01的无线模块,STM32 ARM单片机,SIM800C远程数据GSM模块插卡SIM,喇叭,两路LM2576供电,12V进,
主机的刷卡模块用的STM8单片机,NXP的NFC模块CV520,总的来说系统比较复杂,就为了实现手机APP解锁,一把钥匙或者门禁卡就能搞定的事情,弄得这么麻烦,谁知道物业收了多少好处费。完~

楼主:
AS07-M1101S,一款贴片型/直插式,433MHz,10mW.IPEX/弹簧天线,小体积SPI模块。该模块自带FEC,抗干扰能力好

网友A:
这玩意不入户安装分机大部分都是先安装后付费的     厂家找物业谈合作  提供设备免费安装白用两年  两年后收取服务费   不过大部分物业到日子了就不缴费了  我听说一个小区  算上开发商门禁有四套门禁系统开锁方式  不过能用的只有一套  剩下的都是摆设

网友B:
国内app都没有什么监管,像菜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入户安装分机大部分都是先安装后付费的     厂家找物业谈合作  提供设备免费安装白用两年  两年后 ...

原来如此,现在有三套系统,能用的只剩最简单那一套,估计是为了搜集隐私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现在有三套系统,能用的只剩最简单那一套,估计是为了搜集隐私数据。。。。。 ...

你想多了,就是薅厂商的羊毛,免费试用期满了就换一家,自然系统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app都没有什么监管,像菜市场

APP割韭菜。。。。

网友:
就是薅厂商的羊毛,免费试用期满了就换一家

网友:
原来还可以薅厂商的羊毛

网友:
能薅厂家的羊毛,收业主钱,免费试用厂家设备,物业这波操作贼溜

网友:
是不是也收集了业主的信息

网友:
旧门禁加装这种智能门禁要比新装省事不少。

网友:
现在公司太多,只要相互有利就会。。。。

网友:
真正是市场太大了。

网友:
那两行字够气人,急了吧!开不了门,先扫码还能顺便收集一下你几点进去的,一共进去几回,app再来个定位收集一下去了哪里,齐活~

网友:
这个机器里面还有些肉哦

网友D:
用的433信号去判定关没关门,那理论上复制一下开和关的两个信号,然后在主机开路的情况下用复制的信号给他一个已经闭合的信号,就可以给老王留门了

网友:
现在可视的都是广告机,能收使用费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433信号去判定关没关门,那理论上复制一下开和关的两个信号,然后在主机开路的情况下用复制的信号给他 ...

哈哈哈哈,有这个技术的可以去当老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就是薅厂商的羊毛,免费试用期满了就换一家,自然系统越来越多了 ...

。。。。。。。。。狼狈为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