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k9wbg08u1m 902不识别闪存

楼主(2022-05-13):
芯片精灵不识别闪存 进902工具也不识别ce ,就算不支持应该也会显示一下ce啊,如图,是不是真的我功夫不到家呀,我放大镜看了一个多小时真的没虚焊连锡呀这种板子给的第一脚位置做不到啊,三星在左下角怎么可能在左上角第一脚呀,

网友:
你连表达都不会啊,上个成品图看看

楼主:
没有虚也没有连就是不识别

网友:
902e支持,3e编号的是902,5m编号的是902e

网友A:
颗粒给吹爆了吧,建议买个测试架,上板之前能看看颗粒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给吹爆了吧,建议买个测试架,上板之前能看看颗粒坏没坏。

成了成了,狠狠用马蹄头压了压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