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崩溃了,tsop真的好难

楼主(2022-05-13):
我fc1179aa3支持1ce焊接了2ce的k9wbg08u1m识别了芯片,但是主控肯定不支持量2ce,结果换安国 902都不识别,我真的看了没有虚焊连锡,方向错了肯定会发热的,也没有发热,真的人崩溃了

楼主:
902是不是不支持
这个颗粒呀,就算不支持应该芯片精灵也会显示芯片信息呀,这tsop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IS903来试试, 一般来说, 903支持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902支持,安国、芯邦在向你招手

网友B:
查银灿的支持列表,IS902E是支持K9WBG08U1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2支持,安国、芯邦在向你招手

安国焊上去也显示no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银灿的支持列表,IS902E是支持K9WBG08U1M的

902上去不显示有flash安国也是只有一个不支持的fc1179aa3能显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2支持,安国、芯邦在向你招手

只有一个fc1179aa3只支持1ce的主控能显示芯片

网友:
TSOP并不难,要的是耐心和好的焊料无铅锡和助焊膏都备上

网友C:
902 不支持wbg,902e支持,你这个是902,编号5m的是902e,此外,安国肯定是支持的,你用最新的量产工具,老版的工具不支持

网友:
刀头拉一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2 不支持wbg,902e支持,你这个是902,编号5m的是902e,此外,安国肯定是支持的,你用最新的量产工具,老 ...

量产出来了,用马蹄头狠狠按了按脚就识别了

网友(2022-07-03):
引用 楼主:
量产出来了,用马蹄头狠狠按了按脚就识别了

这个3E开头的主控确实902,不是902E

k9wbg08u1m 这个颗粒查官方支持列表,两种主控都支持的

网友:
我觉得TOSP比较好处理,不用植球

网友:
刀头多上点锡。上焊油拖就完了…最后把多余的锡拖掉。

网友D:
TSOP封装最好搞了,叠焊 挑脚 随边搞
觉得TSOP难搞的 烙铁工夫真的非常一般
这种TSOP 48脚 3-4拖搞定,位置难下手 4-6手搞好
多去炼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SOP封装最好搞了,叠焊 挑脚 随边搞
觉得TSOP难搞的 烙铁工夫真的非常一般
这种TSOP 48脚 3-4拖搞定,位置 ...

有的尾部电阻太多,不好搞,有的尾部平的就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SOP封装最好搞了,叠焊 挑脚 随边搞
觉得TSOP难搞的 烙铁工夫真的非常一般
这种TSOP 48脚 3-4拖搞定,位置 ...

确实TSOP是很好、很好焊接的了,如果连这个都搞不定,要么是焊接水平太次,要么是烙铁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