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板上的锂电池低压指示电路的焊接与测试

楼主(2022-05-13):
焊接,电路又搞错了,看来还得第三版,哈哈

我的锂电池是只剩下3.8v了,接上

不亮或者微亮之间

再降0.6v

led开始闪烁,因为这是一个变色led

这个电路我以前帖子发过,这里拿来利用,效果只能说凑合用
大致可以提醒你锂电快没电了
指示电压大致是3.6v

网友A:
上班时间摸鱼发帖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班时间摸鱼发帖哇

哈哈,浑水摸鱼,不摸白不摸!

网友B:
这个月的免费羊毛都撸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月的免费羊毛都撸完了吧?

哈哈,我是每月只打一张板子,多了也不好意思啊

网友C:
单节锂电池低压指示3.6V不合适,要3.2-3.3V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节锂电池低压指示3.6V不合适,要3.2-3.3V比较合适。

哈哈,用途不一样,我这里不能等电放完再充

网友:
每月打一张板子,见缝插针,急用先干,挺好!

网友:
摸索中前进,兄弟好样的

网友:
板子越来越有型了。可以实施贴片,节省版面

网友:
人奸,板子上空这么多件,是偷工减料吗?!

网友:
打板羊毛薅顺手了,板子搞错了,再来

网友:
可以可以,就是电压有点高,能调节下吗

网友:
看来这次还不是终板。

网友:
第三版?

我和立创说了,以后打板有拆字画圈的统统收费

网友:
一乐有4灯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