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川崎开关电源的离奇故障:低压正常,高压稳不住。原因是三极管半死不活

楼主(2022-05-13):
就是在川崎7.2-24V镍镉镍氢充电器折腾过程中炸鸡后出现的,换掉坏元件后,输出低压正常,输出高点的电压时就稳不住了,最终彻底搞坏才发现是辅助电源的稳压三极管失效导致,过程如下:
电路采用常规反激+TL431的形式

附电路图

本来已经调好恒压自检

准备乘胜追击!
结果拿18650电池盒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没想到,电池盒上的导线竟然碰到电路板,啪的一声,打出火来
看痕迹,估计是导线裸露部分刚好把变压器主绕组初级和采样电阻焊点短接了一下

PWM芯片炸鸡了

测试发现还有开关MOS管击穿、检流电阻烧断

万马奔腾中,只能下单撸包邮的配件
OB2269撸了3个,每个474N60 52包邮5

换上发现VB+自检波形在16.8V维持不住,8.4V12.6V OK

21V25.5V也是间隙震荡的

断开无关电路后还是一样,那只能是电源本身了
分析应该还是PWM芯片供电的问题,3脚部分测试OK,把7脚的整流管、电解都换过,Q1 BCX56也拆下来换成5551(没相同型号,规格差不多),结果一样,BCX56两个结电压测试也正常(就是在这里走上了后面的歧路
更换其他可疑部分,包括换PWM芯片还是一样,几经折腾,结果8.4V12.6V也稳不起了
还是怀疑辅助电源问题,继续测试
Q1输入电压波形是这样

输出波形看着和输入没关系

用电阻短接Q1CE后,VB+电压正常了,那Q1肯定有问题
临时换了个3904,其参数和BCX56差得远

确实可以回复正常了

高压21VOK
测试BCX56BC结电压正常的

BE结开路

这点就比较奇怪了,因为之前测试低压区正常,而且BCX56两个结电压是正常的,换上5551也没好
那只能说是BCX56之前是半死的,后来焊下焊上就彻底坏了
用之前那只5551再试一次,竟然好了

好吧,规矩焊上,替代挂掉的BCX56

估计、可能、大概是这个5551偶之前没焊好,当时没拍照,现在也搞不清楚具体原因了
这次是遇到半死不活的件,不同输出电压表现不同,加上换件异常,导致分析走进了歧路,浪费几天时间
把过程记录下来备忘,也发给大家看一下,希望遇到类似故障,可以有点帮助

网友A:
哥子分析的精细哦。一个小电源也包罗万象啊

网友B:
这真是折腾啊,折腾死了再给折腾活了

网友C:
工具齐全,熟悉电源的各个部分,精准定位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少见。

网友D:
你撸的4N60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技术牛人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子分析的精细哦。一个小电源也包罗万象啊

开关电源偶也没搞太明白,这种简单的都折腾几天

网友:
精通电源构造原理,技术娴熟,精准的找到了故障点,起死回生了。

网友:
元首真厉害了,板子折腾成这样还能妙手回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折腾啊,折腾死了再给折腾活了

嗯嗯,硬件还稍微好点,软件调试才发现好些细节没考虑到

网友:
看不懂系列 膜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齐全,熟悉电源的各个部分,精准定位

哪里哦,开关电源偶充其量算入门,手上也只有个玩具示波器,还不能测高频,好些问题只能分析后撞天昏的试

网友:
芯片炸鸡 哪个坑面积真大

网友:
看到满板子的飞线,哈哈

网友:
这种故障最不好查修看来元首功底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撸的4N60不会是假货吧

就是假的,不接受反驳

网友:
想不出那三极管坏成啥样才有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