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别克君威轿车门板 修喇叭无声故障

楼主(2022-05-13):
别克君威前左车门喇叭无声,拆开车门板查看一下。别克君威轿车门锁芯拆修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962-1-1.html

箭头所指装饰片下面共有三螺丝

分别取下装饰片

取下门上角的高音喇叭组件

接插线连接

从下侧揭开门板,然后拔开里面所有的接插线最后向上才能提出门板(门玻璃最好先收回)

底部门灯线最短,要先取下

取下的门板

底部门灯

底部门灯,OSRAM的12V10W

门灯组件

喇叭上部只有一颗螺丝

2.2Ω的喇叭少见

也是接插件连接方式

喇叭上的母座插针锈蚀明显

清理后声音就正常了

网友:
看来到了维修期了~

网友:
拆卸复杂,维修简单,2.2欧姆的阻抗的确少见。

网友:
拆机1 小时,维修两分钟。

网友:
德国坚牌的喇叭,就不知道是原装还是国内代工的了

网友:
拆卸复杂,维修简单,动手能力强。。

网友:
向高配学习 提高功率 BOSE和哈曼也是2欧

网友A:
屈指一算都15、6年了

网友:
现在国产车高级点的动不动就一二十个喇叭。。。
想某田之流,改版恨不得不装喇叭,要么就2个门板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屈指一算都15、6年了

这个是2012年初的车

网友:
放点凡士林进去

网友:
本来是4S店才能干的活,叫楼主干了,动手能力很强,赞赞赞!

网友:
满满的回忆 十二年前  一天少说拆十个八个这玩意  没用什么是一脚解决不了的

网友:
对于数码之家的人来说,汽车电路还是自己动手维修靠谱。

网友:
这个东西没拆过,大件货

网友:
这车还能连载修一季哈哈

网友:
怎么这么多灰尘,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lz修了好几次了

网友:
时间功夫值钱,维修费主要在拆装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