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磊科300M无线网卡,试着撬了一下,居然打开了

楼主(2022-05-13):
磊科NW360无线网卡,2.4G/300M,试着撬了一下,居然打开了,干脆发几张照片好了

网友:
外置天线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搞好散热这货还是很快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螃蟹的芯片用起来也还行。

网友:
虽然看上去简单,但是基本功能还是有的

网友:
虽然看上去简单,但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磊科  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开盖了就裸着用吧,散热好点

网友:
比TP的强多了,我那TP的几次就坏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舒服,改下散热更稳定。

网友:
应该加个小散热片

网友:
网卡做工还不错,体积小发热应该不低

网友:
还是不错的,可以改善下散热

网友:
这种较大一些的无线网卡一般是卡接的,可以用指甲扣开。

网友:
便宜就是这种无线网卡的特点。

网友:
指甲盖也能撬开

网友:
干脆这样散热也好

网友:
至少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现在的无线网卡可以做成鼠标接收器那么小,效果一点都不比以前这种大块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