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蜗牛音箱拆解加焊副箱3.5接口

楼主(2022-05-13):
JBL蜗牛音箱,USB供电,5瓦充电头或充电宝都能供电,不过部分不支持小电流输出的用不了。副箱接口脱焊了,只能拆开。网上搜了一下,只有百度贴吧有图片,我还看不到,自己摸索吧。这里只拆了主箱,先把旁边的圆形盖板撬下来,里面有三个螺丝。然后把铁罩网取下来,在两边结合处撬,用力,巧劲撬,里面有胶。撬开就行了。电路板不知道有胶还是啥,没撬下来,唉。

网友A:
JBL音箱属于名牌系列,一般音质都很好,

网友B:
最后一张是主板吗?上面还有一颗螺丝,,是忘记拆螺丝了?

网友C:
真小的喇叭  效果让人意外

网友D:
JBL音箱属于名牌吗

网友E:
我买了一副几百元的jbl头戴耳机感觉效果和同价位的其他品牌耳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L音箱属于名牌系列,一般音质都很好,

还可以的,这小东西海鲜市场卖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是主板吗?上面还有一颗螺丝,,是忘记拆螺丝了?

哈哈哈我下了螺丝才撬的,应该还有胶,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小的喇叭  效果让人意外

嗯,小喇叭不错的,都包了密封棉,整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L音箱属于名牌吗

那您跟我说说哪个算名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副几百元的jbl头戴耳机感觉效果和同价位的其他品牌耳机差不多。

同价位音质可不就差不多么,还不都是歌尔韦尔他们做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

网友:
jbl大牌子,音质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JBL音箱属于名牌吗

算是牌子

网友:
插座虚焊了。

网友:
看喇叭就知道做工很不错

网友:
这音箱做工看着不错,值得改装。

网友:
大牌子,音质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图片都拍的很清楚

网友:
这个牌子的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