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车控制器简单维修 成功复活

楼主(2022-05-13):
  老爷子电车拧转把不走,经检查是控坏了,因为之前我装的也是个双模控,索性就换个新的上去,成功修复。
   旧的控制器就拆开研究下,没修过这玩意。经过检查是MOS管挂了一个

   买的拆机的10个花费3.5大洋包邮  放眼过去 也就咱国内这么实惠霸气

   请出祖传烙铁焊上好的MOS管,完美修复  可惜忘了拍照了

网友A:
这个控的MOS管不知道是不是配对的,单独换一个会不会容易再烧

楼主:
勉强焊上了。。

网友B:
这批次MOS管从参数看内阻确实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的MOS管不知道是不是配对的,单独换一个会不会容易再烧

型号相同就行  耐用度嘛拆机的要求不高 反正不放车上用了  给自己做的的洗车机上做驱动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批次MOS管从参数看内阻确实低

买的拆机的  没量内阻 肯定不会那么好啦  要求不高  这价格要啥自行车呢  原控48V 60V 64V电池都支持 通用率还是很高的  要发挥垃圾佬精神

网友C:
真是为了流量  连邮费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为了流量  连邮费都不够

的确 全网最低   其他店都要运费

网友:
拆机的有时比新的好,就是引脚被剪短了,有时还得接

网友D:
拆机的10个花费3.5大洋还包邮。这是哪家店买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的10个花费3.5大洋还包邮。这是哪家店买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某宝很多  我的是在鹏顺家买的

网友:
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不考虑线性,也就不考虑配对了吧

网友:
真便宜,还包邮。

网友E:
哇,这个那么便宜内阻超低,电流也不错,可以用在点焊机上吗?100个才30多元,并起来电流1W多,不会爆管

网友:
这么便宜,邮费都不止3.5大洋,亏本赚人气的买卖!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上个月拆下来一个控制器,转把转动了没应。检查内部没有明显的异常。
你这个例子倒是提供了思路,会不会也是有管子坏了造成了不输出。有空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这个那么便宜内阻超低,电流也不错,可以用在点焊机上吗?100个才30多元,并起来电流1W多,不会爆管 ...

我印象中这个控制器限流24A好像,远远达不到所标的限流值。做点焊机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
但是拆机也好,全新也罢, 就像锂电芯一致性是个问题 。
并联多了,根据人多总有偷懒的定律,电流大了肯定会有爆管的可能性,我所了解的点焊机电容居多,省钱的批量上小电容并联,

讲究点的上超级大电容,MOS管控制的还真没见到过接触的少了点哈。。。

如果成功了可以来分享下哈  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谁又能抵抗得了省钱的诱惑呢!

网友:
我修过一个,坏了一个mos管和一个15Ω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上个月拆下来一个控制器,转把转动了没应。检查内部没有明显的异常。
你这个例子倒是提供 ...

有三路电路是一样,拿万用表对比一下阻值,差不多就能找到原因,也有的是辅助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