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屏液晶时钟斑马纸换导线

楼主(2022-05-13):
使用多年的一个大屏液晶时钟字大省电很好用,更换过斑马纸续了1年的命,最近开始出现缺笔画了。

以前更换的斑马纸是老式计算器上拆下的,间距不一样,剪成3-4条对好位置热压好使用效果不错。

晶振换成8025,计时准确1年都不需要调整。

供电直接换成2个锂电1500mah利用空间装上,1年了电压还有4v,非常省电。

扯掉斑马纸,刮干净,拿酒精擦干净。上这次的主角--漆包线,裁剪好适合长度,两端上锡。

漆包线沾上导电树脂胶,放到液晶屏电极位置上等几个小时固化。

确认笔画齐全,液晶端的连接线用热熔胶填满固定强化,导电树脂胶的强度是不够的。

装好显示笔画正常,又可以继续服役n年了。导电树脂胶成本10几元可以再买一个一样的钟了,不过diy的乐趣就在这里。

最后,不明白为什么2m不到的照片有的上传失败,不过不影响过程描述。

网友:
这是个细活,需要耐心才能搞好。

网友:
图片太大了要处理下就行了

网友:
脑补画面成功

网友:
分辨率改小点试试看,太大了好像也是传不上来的...

网友:
楼主你倒是上个图啊

网友:
图片拍得真好

网友:
图片太大了,试试用软件改小一点或者改一下图片格式。

网友:
就喜欢看这些图片

网友:
没图片,看不清。

网友:
无图无真相,图来。。。。   导电胶战粘好后不处理一下吗

网友A:
导电树脂哪里有售?

网友B:
导电银漆与导电树脂,强度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电树脂哪里有售?

pdd买的。淘宝也有就是更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银漆与导电树脂,强度谁更好?

导电树脂胶固化后就像粘了一层软皮,光滑的玻璃表面容易整个被挑起来,所以要热熔胶加固

网友:
精细活,液晶屏那里可以用那种很薄的胶纸固定漆包线,比热熔胶好看多了,也不影响安装

网友:
还可以这样做,长见识

网友:
我有个九几年的万用表也有缺划、笔画偏淡的情况,不知道是斑马条老化还是什么原因,又买不到一样的斑马条,打算也用这个办法修一下试试,我打算买一支维修佬的那种针管状的只有几克重的导电银胶,把漆包线粘到LCD玻璃上,另一头焊在板上,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要是不成功,这台胜利DT980四位半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