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电动车充电器改恒压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2-05-13):
有的电动车充电器是3845芯片,然后利用单片机控制浮充,想绕开单片机改成恒压给锂电池充电高压部分借用网上的

低压部分

网友:
恒压 恒流 都是有条件的 ,锂电池三阶段式充电  限流用的时间才长。

网友A:
新日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日电动车充电器

是的,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