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不到吧,堂堂的海康威视竟然虚假宣传

楼主(2022-05-13):
暂告一段落

补充内容 (2022-6-9 12:43):
后期经过和联系,厂家提供软件,可以调整到960p。不过已经畸变到没法看。看来是我大意了,请版主删除该帖子

网友:
最后估计不了了之了...

网友:
暴露序列号小心远程直接给你固件刷掉把960P改成720P...

网友:
坐等结果看看

网友A:
最大图像尺寸        1280 × 960
帧率        50Hz: 25fps (1280 × 720)
60Hz: 30fps (1280 × 720)

试试拍照模式(如果有的话)。

网友:
只看看,不评论,看厂家怎么说的

网友B:
一般拍照分辨率和视频分辨率不一样吧,厂家估计就用的这个来搞模糊宣传的

网友C:
图片分辨率吧   已经被套路很多次了   用拍照的分辨率标识  实际录像根本不是

网友:
海康萤石,1280*960P分辨率自动降低为1280*720P
https://www.ejdz.cn/m/view.php?aid=118305

网友:
  大华的好些吧    差不多算了  ……

网友:
估计如客服所说,根据网络自动降低了分辨率,有时候就是有这么神奇的逻辑,可能各方思考的方向不同。

网友:
差这点无所谓了,反正都是插值,多插少插的区别

网友:
满世界的套路啊

网友:
它就打赌遇不上你这样认真的客户...
所以, 国内厂家对国内客户还有真的么? 除了真的找水军以爱国的名义道德绑架以外.

网友:
中国就是套路多,在国外这要罚的吧

网友:
分辨率不如码率,码率高,清晰度才高。

网友:
小心lz被公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拍照分辨率和视频分辨率不一样吧,厂家估计就用的这个来搞模糊宣传的 ...

拍照和视频的分辨率都是7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图像尺寸        1280 × 960
帧率        50Hz: 25fps (1280 × 720)
60Hz: 30fps (1280 × 720)

拍照和视频都是7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分辨率吧   已经被套路很多次了   用拍照的分辨率标识  实际录像根本不是 ...

拍照也是7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