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了个松下笔记本(CF-RZ4)电池,换电芯充不进电

楼主(2022-05-13):
最近发现小本的电池充满电用几分钟后电量闪崩,从90%以上直接掉到5%以下。用自带软件校准也没用。于是把电池拆开换了电芯。插上去显示电量0%,但是能用。估计是系统不能正确检测电池,重新校准也充不进电。有没有懂这个的老铁帮忙找下问题所在,感激不尽!

换好的电池

换好的电池

谢谢大家回复!掉电居然会被锁,这是没想到的都是无知惹的祸,动手之前还真该好好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A:
保护板有程序锁死了,要破解。很难的!!

网友:
充电芯片有断电保护,是不是电路板断过电锁死了。激活比较麻烦的。

网友:
据说是有锁,有一台笔记本,目前也不能打开了,正在想办法

网友B:
换电芯不能断电的,程序锁死了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不是不能断电换的吗

网友:
必须保持有电未断的情况下换电池。

网友:
换块兼容电池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有程序锁死了,要破解。很难的!!

需要不掉电换电芯啊,掉电会缩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芯不能断电的,程序锁死了

还真不知道会这样,只能再想办法了

网友:
给笔记本电脑换电芯要讲究方法,可用飞线法,先给旧电池飞好线后再腾出电池位,换好新电池后再拆去飞线和旧电池,中途切不可断电,否则电池保护板会认为电池损坏而锁死。电池锁死后只能上编程器破解改写后才能正常充电和使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锁死了

网友:
花钱买教训,下次换电池别断电。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太讲究了

网友:
几乎所有的笔记本电池掉电就锁,得找人解锁,或是重新买一条电池。

网友:
笔记本电池一般都会掉电锁死的

网友:
保护板锁死了吧,去买块二手的吧

网友:
比较讨厌厂家的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