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蚊拍电路打火是啥原因。

楼主(2022-05-13):
电蚊拍半夜啪啪的向,拆开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没接网,输出正负极直接隔空啪啪啪。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网不干净,有蚊子腿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不干净,有蚊子腿儿?

喔喔没接网,那不知道了

网友:
电蚊拍半夜也需要啪啪啪

网友:
漏电,酒精擦干净

网友:
把那个地方的电路板用小钻头给钻开,开个槽试一下。或者用蜡封住那块地方。

网友:
晚上自动打火,开关问题吧,没接网当然在最近端放电。

网友:
漏电了,可能线路板受潮引起绝缘下降。
解决办法:加一点助焊剂,把焊点修光滑,切记不要有毛边
用无水酒精把PCB擦洗干净,如果底下没线路,用钻在电弧途径上打孔或者开槽

网友:
竟然还能这样  拆了开关试试

网友:
估计受潮导致的漏电,高压就是更容易漏电。

网友:
可能是线路板受潮绝缘下降。输出电压过高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电蚊拍自放电严重,充半天电,隔两天就没电了。即使没使用也这样。但没发现自打火现象。

网友:
难道是虚焊了?加焊一下,然后酒精擦擦

网友:
1、开关漏电、2、打火处漏电

解决:清理漏电部位,必要时更换开关,乃至更换电蚊拍

网友:
先拆开关,还是不行再拆电池,再不行也就………

网友:
应该是受潮,或者什么地方有点脏

网友:
可能受潮了,

网友:
没接网,输出正负极直接隔空啪啪啪。哪里出了问题。    哪就是高压输出电极 之间有微导电小杂毛,清理干净,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