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吸顶灯

楼主(2022-05-13):
领了个红包,看看没什么相中的,于是就挑选了一个18W吸顶灯,一元。
拆开看:整流+线性高压,2835(18V)12串/2并。灯珠0.5W*24=12W,虚标。

线性高压WLS3535A

桥整流

上电频闪是必然,无奈找一电容并上。

手头只有2.2u电容,将就用吧。

再次上电,感觉好些。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一般般

网友:
眼花了,还真是双12串

网友:
实际测功率了吗,最多也就5W多上点点

网友:
一块钱值了

网友A:
检流电阻18Ω有些小,发热会比较大,愿意的话,可换成20或22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流电阻18Ω有些小,发热会比较大,愿意的话,可换成20或22Ω的。

谢谢!抽空试试看

网友:
电容上6.8和10UF的比较好

网友:
实际功率再减半,应该5W-6W

网友:
改大点电容1元钱值了

网友B:
电路真的是简简单单。话说并个电容去有效果吗?

网友:
当你算0.5w的时候,你又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真的是简简单单。话说并个电容去有效果吗?

可以降低整流后的波纹。

网友:
看看东西一块钱值了

网友:
撸啊撸,撸啊撸,

网友:
一块钱   值

网友:
线性恒流,电容还给减掉了

网友:
有7个灯芯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