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CL夜灯加开关

楼主(2022-05-13):
免费撸的TCL感应夜灯,拆机贴足够多,就省点吧
在切断点切断原有线路,在空白处安装一只开关,定位打孔。

自锁开关

装上开关连接走线。

在灯罩上面定位开孔。

安装效果。

照明状态。

网友:
真丑不如不改。

网友A:
改侧面不是更美观一点

网友:
真丑不如不改。
要开关有什么用?
加开关也要在边上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不太美观

网友:
加开关干什么啊   这是自动感应的啊

上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283-1-1.html

网友:
又搞了几个

网友:
破坏外观可不是好办法。参考这里--
也拆TCL LED人体感应灯,加装开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235-1-1.html

网友B:
怎么这么多人撸这灯啊,仅仅是便宜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如不改,改也应该改到侧面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池,还用个什么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多人撸这灯啊,仅仅是便宜吗?

主要是因为便宜,另外也实用,鞋柜和衣柜里面放上个,照明或者氛围灯的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为何不直接买2.9元的??又色,又带开关,差那0.4毛线嘛
楼主一腔热血改的,给你们吐槽的,哈哈

网友:
想法不错 折腾的乐趣

网友:
个人觉得改侧面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
这开关加的,创意比外观更有价值。

网友:
这个灯加开关是对的只是这位置不好你这种开关寿命短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侧面不是更美观一点

这样做是考虑不用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