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口USB电流表增加C口

楼主(2022-05-13):
老的A口电流表,现在都是C口了,硬件升级吧

楼主:
空间太小,增加的线比较细,测个小功率的没问题

网友A:
pd充电协议不是要5根线吗?你这4根线也能快充吗

网友B:
这个大功率恐怕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充电协议不是要5根线吗?你这4根线也能快充吗

注意看,有3根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功率恐怕有问题吧?

是的,30w以内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充电协议不是要5根线吗?你这4根线也能快充吗

不带t-c接口的本来就没有pd检测的,只有数据传输,因为usb就没有pd协议,所以pd协议的没用。所以他直接飞了一根线从t-c公头到母头,pd不经过电流表

网友:
背了一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
请教下TYPE-C头 CC线要不要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TYPE-C头 CC线要不要加电阻?

没有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