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通监控局域网与普通内网?

楼主(2022-05-13):
小弟是外行,管着单位的弱电,单位的网络局域网与监控局域网是分开的,监控局域网内有一千多个监控,现在想把两个局域网打通,让平时使用的网络局域网可以直接访问监控网的NVR和监控,想请教一下可以如何实现?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让监控独立起来更好,不然万一出问题影响到了,关键时刻没监控那事情就大条了...

网友A:
监控局域网实际上叫视频专网,单位的局域网叫内网,二个网络相互物理隔离独立运行才安全,因为视频专网的流量巨大,如果和内网打通,搞不好二个网络都面临风险。当然如果是工作需要,那么就需要通过专门的边界设备访问。

网友:
最好不要互通,监控网会受到攻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局域网实际上叫视频专网,单位的局域网叫内网,二个网络相互物理隔离独立运行才安全,因为视频专网的流 ...

请问您说的边界设备指的是服务器吗

网友B:
你说的不是打通,是三层上加个路由的事吧?直接打通是不行的,监控广播数据流量这么大,还这么多点,打通你网络就不要用了
没有三层可以在中间加一个普通路由,网络这边插LAN,监控那边插WAN,可以单方向访问监控那边的地址

网友:
设置vla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是打通,是三层上加个路由的事吧?直接打通是不行的,监控广播数据流量这么大,还这么多点,打通你 ...

收到,我来研究一下

楼主:
是指监控的核心交换机划个vlan出来?

网友:
不只是设置VLAN,二层交换机,设置了也没法打通。需要换三层交换机,设置VLAN后,再把DHCP里面的网关设置成三层交换的IP,才行。三层交换里面还要设置路由表,增加路由器的IP,才能正常上外网。

网友C:
你这个规模的监控录像机应该都有2个网口,2个网口拆分开,独立设置,一个接监控网,一个接局域网,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监控的核心交换机划个vlan出来?

两个局域网都划出一个共同的vlan出来

网友:
1.有条件的话把硬盘录像机都换成双网口的,多余的网口都接入你的内网,内网用户访问内网地址就可以查看IP了。
2.弄个双网口的电脑,安服务器系统做V*N,把账户和密码给想要看的人,建隧道就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规模的监控录像机应该都有2个网口,2个网口拆分开,独立设置,一个接监控网,一个接局域网,轻松搞定 ...

这个建议是对的,不要把监控头和办公局域网混到一起。

网友:
还是看设备和功能,如果单独只是想要用办公网可以查看监控,只需要将监控网的网络加入到监控网络中即可。同样如其它层主的建议,不建议监控和办公合在一起,会给办公网的设备增加交换负担,且网维不到标的话容易造成网络瘫痪。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三层网管交换机配置下vlan和静态路由就能实现跨网段互相访问

网友:
公司和家里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自家随意弄。
一千多个监控,有多个c段,这不是个小公司了。

如果老板/领导吩咐的,让平时使用的网络局域网可以直接访问监控网的NVR和监控,这个功能可以让单位网管弄,否则出了问题你会背锅。某些保密单位是不会让pc与外界通信。

个人私自动二层三层交换机,弄出问题,还要找网管老板处理,少不了大出血/挨屌。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最后决定花钱上安防平台

网友:
监控网内加一条路由连接局域网,然后局域网的路由写一条静态指向你新加的路由

网友:
NVR用双网口,一口wan网,一口lan网 ,交换机分wan和lan网,NVR双网口分别接对应lan交换机和lan交换机,剩下的知道怎么搞了吧?办公网络千万不要与监控混合用,谁用谁知道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