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ar优盘在有些电脑有些USB接口不识别

楼主(2022-05-13):
三星BAR升级版 128G优盘,京东三星旗舰店买的
目前的问题是这个优盘在有些电脑上,或者有些USB接口上,插上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比如在我的笔记本左侧USB接口,插上之后没有插上新硬件的声音,设备管理器和磁盘管理器中没有任何动静。在右侧的USB接口上却能正常使用。
在有些电脑上也是插上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供应商: Samsung
 设备名称: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amsung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190819-001
闪存识别码: EC1E98BF84CC - Samsung(三星) K9AHGD8S0A - 1CE/双通道 [TLC-16K]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AHGD8S0A x 1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1E98BF84CC        EC1E98BF84CC
--------        --------
--------        --------
--------        --------
--------        --------
--------        --------
--------        --------
--------        --------

网友A:
接口接触不好或者供电不足

网友:
两种可能:
一是芯片等原因造成耗电大,有的接口供电不足不能识别;
二是接口弹片浅造成接触不好,碰到插座弹性好或者弯曲度大的时候能正常,反之接触不良。
当然不排除U盘内部电路问题不稳定,不过可能性相对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接触不好或者供电不足

刚买来之后都是正常的,后来出现的问题。
看接口没什么异常,这个300mA的供电应该不会出现供电不足吧?

网友A:
找个USB设备对着不识别的USB口插拔几次再插你的U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USB设备对着不识别的USB口插拔几次再插你的U盘试试

试了一下,还是没反应

网友:
该换电脑了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